掉件了 肯人的上家

楼主(2012-11-21):
那位手上有联想U450主板 带CPU那块  到我这是二修 上家把南桥傍边的电阻给拆了  不知道多大的  麻烦那位手上有这主板的帮帮忙  感谢

网友:
哈哈我来了

fxlon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有没有图纸啊   看图纸不就是知道了吗

网友:
没有图纸

网友:
10 k 试试 ,,,,,

网友:
没有图纸那是比较麻烦的,只有自己试下,测下电阻有没有一端接地,接地的电阻一般都是比较大的, 还有上拉的电阻也会比较大的

网友:
找份图纸看看呀,一个元件也要在这问吗

网友:
试试找图纸。

网友:
没有图纸自己找去呀

fxlon -4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是两个分开的板吗

网友:
没图子掉件的,,就料板伺候,,,如买到的料板,被同一个人做在同一个地方的手脚的话,,,那就买彩票,,包中奖

网友:
下个图纸  看看电阻的位置不是就行了吗   找个阻值较大的上去试试  慢慢网下降

网友:
10#的哥是两块板分开的 你有吗  有的麻烦帮帮忙

网友(点评):
机器 已经取走了

网友:
还是表示感谢  有谁有这主板吗

网友:
下个图纸对着看,这个很容易解决的嘛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买料板好,下件估计是价钱没谈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