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520B显示器开不通有,偶而又正常

楼主(2012-11-21):
LG L1520B显示器开不机不显指示灯不亮, 偶而又正常 问题应该出在电池板上 ,有个25V电容鼓包 换后一样故障,电源板
吱吱响的不停响,有时吱吱响声音小点就可以开机了,指示灯也正常!不知道是那个东西在响??

网友:
把发黄的PCB附近的电容换了,这么明显的漏液看不出来吗

网友:
如果响了看看是不是 高压部分打火 或者高压包 已经坏了

网友:
有 吱吱 声,说明300V 之间电路正常,时开关电源已经起振,但是震荡周期没有完成的现象,重点检查开关电源电路。

网友:
吱吱是开关变压器的响声。肯定有不正常的地方,带不直起负载,所有的电容检查一遍,先不忙换,可以并多一个电容看看,前级400V的电容也要注意。

网友:
是变压器的声音吧,主要查电容,电路板上的黄色液体痕迹也清洗一下吧。

网友:
把变压器的能量回收电阻和电容都换了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电感,和变压器在叫。一般电容坏了才会导致有声音。。

网友:
电容没换好吧 全换了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鼓的电容换了,其它电容也没看到有问题,就是有点像负载不起来一样

网友:
鼓的电容换了,其它电容也没看到有问题,就是有点像负载不起来一样

网友:
偶而如果正常开机的话只要不关机都很正常,关了机又开不了机了,

网友:
把300V的大电容和红圈里面的这个电容换掉。

网友A:
你这个属于冷机不开机。重点看高压部分那个耦合电容。加焊一下高压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属于冷机不开机。重点看高压部分那个耦合电容。加焊一下高压包

全部都加焊了,不插灯管也是一样的 耦合电容能帮你标出来吗,

网友:
就是那两个高压包之间的电容。

网友:
一般是大电容和开关管

网友:
楼主 你把12v 5v 开机瞬间状态报一下 还有是什么电源ic啊 有吱吱声不一定是故障

网友:
这个鼓包应该漏液了,不知道用什么代替找不到一样的?

网友:
13楼说的正常,如果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在排除按键故障后,应该检查IC的VCC供电脚的+25V47UF或+50V22UF的电容。这个电容小不会鼓但会失容。LZ在19楼上传的图片中的电容是不会鼓的,内部没有电解液,但会过压炸裂。

网友:
碰见这种先吧电容都换掉,省事~当然耐心好可以慢慢的查找问题~

网友:
小电容换了还是不行,输出只有4.98V 没有12V  19楼图是有点炸裂一样的,换了个223J还是一样,不过指示灯有点想亮又亮不起的感觉!

网友B:
没有12V?+5是跳动,还是稳定的?12V是多少?检查12V负载是不是有短路?一般情况下,+5V有电压,+12V没有电压,应该是高压板有短路。

网友:
把高压板供电断开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12V?+5是跳动,还是稳定的?12V是多少?检查12V负载是不是有短路?一般情况下,+5V有电压,+12V没有电 ...

5V 是稳定的,红色线只有1.5V 没有写出12V 是不是只用5V不用12V的故障比以前更严重了

网友:
吱吱声有时正常也会有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V 是稳定的,红色线只有1.5V 没有写出12V 是不是只用5V不用12V的故障比以前更严重了

12V的负载也好查,从高压板倒推。同时,电源的次极只有两路(个别只有12V),两个二极管,其中一个是5V,另一个肯定是12V。

网友:
现在修的接上电就灯白灯开机键按制不到,灯管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的负载也好查,从高压板倒推。同时,电源的次极只有两路(个别只有12V),两个二极管,其中一个是5V, ...

现在修的接上电就指示灯亮白灯开机键按制不到,灯管不亮
图片在28楼

网友B:
你28楼所画的位置应该是背光开启启ONOFF控制高压板供电电路。你现在修到什么程度了?是开关机正常,只是背光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28楼所画的位置应该是背光开启启ONOFF控制高压板供电电路。你现在修到什么程度了?是开关机正常,只是背光 ...

上面两个三级管坏了,换了,原来是R04和R54现在换的不知道行不行现在通电亮白灯不能关也不能开

红色钱出了5.4V NO/FF0 出来了3.3V 两个5V 都有了,本人太菜了!

网友:
如果不能开关机,你还得接着查驱动板。加电能够显示白屏,说明高压板和灯管好了,+12V好了。必须把驱动板修好,能开机了,就会出现像的。
先检查一下按键板,按键有没有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