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楼主(2012-11-21):
电源里 四个二机管旁边有两个蓝色的cy2有什么作用。。再测的时候保险爆了(这个电源好的)。吓死我了

网友:
蓝色的一般是温敏电阻。

网友:
蓝色有热敏电阻或者是高压滤波电容,电源旁边一般还有黑色的片状元件,外形有点像电容,那个是压敏电阻。

网友:
一般是热敏电阻

网友:
cy2这个能是电阻?c的代号不是电容么?这2个是高频电容,通俗讲就是为啦减少电网对电源干扰或减少电源对电网干扰的。一般他的2个脚一面接电源,一面接地。电源的外壳静电就是他释放的。

网友:
那个是旁通滤波电容吧,黑色的那个东东才是热敏电阻吧?

网友:
+1 应该是这样

网友(2013-12-29):
旁通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