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M7649 插电没反应 外接电源是好的

楼主(2012-11-21):
机器:苹果 M7649
故障:插电,指示灯不亮,触摸开关没反应。外接电源是好的。
按键板指示灯图,5V有,但是没有控制信号EN LANCUCH .
求指导,还望路过的大师指教。

神马情况?看标题还以为是笔记本呢!哎!!!

网友:
必须要把这个 触摸按键修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触摸键没问题的,触摸有低电平输出,3.3 到0.就是不开机。

那就是驱动动版问题    你跑跑线看 看    你可以直接给客户说 板子坏了换板子就OK了呀 何必去 搞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驱动动版问题    你跑跑线看 看    你可以直接给客户说 板子坏了换板子就OK了呀 何必去 搞这么麻烦

好不容易在淘宝找个板子,老板要80,给客户报150,客户说不修了,蛋疼不?

网友:
测P30 BV3.3(摩托罗拉) 的供电 复位,时钟压差0.04V, 按开关正常收到高  低 高跳变,但是还是不工作。时钟的压差是不是有点小呀?求指教,没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