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L190液晶开机一会儿黑屏

楼主(2012-11-21):
IBM 19寸正屏液晶 型号忘记了不知道是不是L190反正 外观和L190一样!故障  开机正常30秒左右黑屏,指示灯亮!
拆机电源无电容鼓包,但是电路板有烧黑的痕迹,应该是高压包温度高了烫黑了算是正常现象吧?用其他正常液晶灯管插上故障更明显,亮一下就熄,最多2秒时间,这样判断来就是电源板故障,不会是液晶灯管坏引起灯管保护吧?  重要的是本人很菜,电路板一窍不通,补焊后故障依旧
现在手上有一台屏幕摔坏的HP19液晶电源板  想代换,,,但是不懂其他接口定义  只知道地线  12V和5V  不知道其他是什么用途,,请大家帮看下怎么接,能否接上,关于小弟技术就不再探讨,俺是养鱼的崽儿

代换板子这样链接是正确吗????

网友:
先别急着换板  灯管问题你排除了吗?

网友:
其实我试了灯管,首先拿了一对19宽屏灯管试了闪一下就熄了 难道检查到灯管长度和牌子不一样吗,,我又找到4条同一屏幕上拆的灯管试还是闪一下就熄灭了!难道是我拆的灯管本来就有坏的吗,期间4条都亮了的啊!还不死心  拿了一个17的显示器完好的!拆下屏幕接上4条灯线故障还是闪一下就熄了,无语了,我上班的地方遇到过很多显示器灯管坏我都用灯管替换给检查的出来,在我记忆中好像显示器不会知道灯管的长度和牌子!只要是4条灯管接上就亮不会保护
要知道这机器原始故障是显示30秒才熄,替换的灯管反而问题严重
我现在只有先替换电源板试试,就知道是电源板还是灯管!其实我在想也许是解码板故障呢,有没有可能

网友:
灯管没问题 就是高压部分故障,你这个高压板问题的可能性大吧  ,高压板背面 2个八脚mos管 检测看看。代换高压板,驱动板接四根线,5v  GED  AD  on/of

网友:
直接换个通用一体板就搞定了。才20来块钱。

网友:
太简单了,你只要弄好的灯管上去看看,那个灯管的亮度不正常,那么对应的那一路供电肯定是不正常的,可以考虑换高压包,如果没有,那就直接外接一个高压板上去,一分钟搞定,如果亮度看起来根本分不出来,那就更简单了,直接去保护,烤机四小时无异常的话,可以通知客户取机,零成本;

网友:
大家理解错了!我能用的工具就是电烙铁和十字刀!配件就是单位液晶上拆,任何故障几乎搞眼睛和替换法 现在有一台HP屏破和一台联想17完好和以前我拆的液晶电路板些!我不是搞维修的    就当地的小镇上没修电脑的,有修电视的!

网友:
这样的链接线路正确吗,我想大概是正确的吧!

网友A:
只需接4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需接4根线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
换好了吗?

网友:
谢谢你啊,还没有,现在上班还没时间搞

网友:
高压地方可能性最大了的吧。

网友:
NC是没有定义的意思,就是没功能,N/F NC 的两个脚的定义是N/F和NC

网友:
换个通用板,三根线

网友:
关于两块板子的接口,你的理解完全正确。
你就把连接线调整好顺序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