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上电后黑屏肿么办

楼主(2012-11-21):
宏基上电后黑屏肿么办

网友:
看看线,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上电上到多少,有可能是显卡,有可能是没有过内存,要知道上电多少才好判断故障

网友:
你这个问题说的不是很明白啊  不上电开机么?  望楼主详细说明下

网友:
上电完成,硬启动完成,电流的跳变0,04A----2.15A,在2,05-A-2.15A之间微微变化,可是屏幕还是不显

网友:
谢谢修友们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