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了,GHOST用错了

楼主(2012-11-21):
工厂里的电脑,突然蓝屏然后就进不了系统,是1000G的希捷,里面是许多重要资料,测了硬盘没有坏道,但是接电脑上就特别慢,用PE能完全看见里面的东西,为了速度用硬盘对拷,用GHOST的时候搞反了,心里一惊马上关机,已经晚了.用DISKGEN怎么也恢复不了原来的分区,请教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把原来的分区恢复过来,谢谢哈!

网友:
只能找数据恢复公司了

网友:
楼主 说的对,只找他们了

网友:
你搞错了的盘(即现在的母盘)是空的吗?若是的话可以恢复啊,若是有资料的话你的1000G硬盘里的东西就被覆盖了,想恢复就吃力了!

网友:
没有覆盖的应该很好恢复的呀!这类软件网上多得是

网友:
DISKGEN不行用别的软件试试FinalData。R-Studio 。再不出数据就只能用winhex手工恢复了

网友:
把分区全删掉,再恢复原来的分区

网友:
要看你ghost了多少才发现不对。如果才GHOST很少一点,或刚刚始就发现了,恢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网友:
首先得恢复原来的分区,1000G这么大容量,就算用R-STUDIO扫描,也要费很长时间的。所以,最好用DISKGEN或者WINHEX恢复原来的分区,再来看数据。
如果,不太懂的话,最好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