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可以直接当成一个电压降吗?

楼主(2012-11-21):
例如使用60v电瓶,串联1个56.5v稳压管,1个led,这样直接使用吗?
使用

网友:
不可以的哦。要串联一个6.2K左右的电阻才能用的。

网友:
估计串联一个电阻也不够哎。。LED的工作电压记得是3伏左右。。。还要看是功率是几瓦的LED。。。。。

网友:
必须要加限流电阻 阻值大小根据LED的功耗和VCC决定

网友:
在不超过稳压二极管最大电流的情况下,是可以直接作为电压降的,这样的电路在实际设备中是有应用的,我也这么干过。

网友:
感觉非常不靠谱,稳压二极管应该不能长期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要驱动LED,只要串电阻限流最靠谱

网友:
不可以 稳压管和 LED都是非线性元件 而LED 需要电流驱动 所以必须用限流电阻 而稳压管在稳压区需要一个最小电流和 最大电流 这个电流不能满足LED 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