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2s维修 这个真不能错过

楼主(2012-11-21):
今天一个客户拿来一台x82s的华硕笔记本,说开不开了。接本上电待机0.01触发到0.8-0.9不动了 。重新插拔内存现象不变。拿掉内存还是老样子。看来是不跑吗了。拆机。测 sb-pwrok正常说明主板供电基本该出的电压都出来了。接着查 plt-rst# 3.3v说明复位已经出来了。那么可以肯定机器是不跑码复位灯长亮了。那就查各个总线是否正常。结果查到 总线有4条线路对地阻抗为1.就问客户是不是机器摔到了?客户说没有。那么老规矩,直接加汗显卡。加汗完成后,测量阻抗还是1.不是吧?莫非机器桥片下边掉点了???(绝对加汗好了)。于是把显卡拔了重新植株,结果还是老样子!!我晕。莫非这机器就是这样子?是自己误判了?有点动摇了。于是查看看是不是其他问题,结果又发现内存上一个时钟信号也没有!哈哈找到问题了。查电路结果找到时钟发射源 测量供电什么的都正常!莫非这个时钟芯片坏了?结合前面的显卡对地阻抗为1,我推断断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是显卡引起的无内存时钟。为了准确期间,我到论坛看看其它坛友也有这样的问题,并且有些事加汗显卡好的。看来是显卡的问题了。定了一片216-0707009的显卡芯片,几天后回来。再次测量阻抗正常!装上,再次测量阻抗正常!开机,亮机了。哈哈,维修结束!!!!!!!!!!!!!! 写了这么多,大家给加点分吧!反正加分又不扣自己的分

网友:
没人来吗?寒心啊!!!!!!!!!!!!!!

网友:
有点看糊涂了

网友A:
好像今天才能打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今天才能打开呀。。。。。。

什么意思?

网友B:
显卡引起的不跑码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C:
这机器显卡好像坏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显卡好像坏的不多。

确实是。论坛上有好些加汗就好了。我的重新植株都不行!点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引起的不跑码以后要注意了!

确实是 维修中遇到好些了 呵呵

网友D:
上次遇到一个F81的机器也是这管子的问题,PLTRST电压没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遇到一个F81的机器也是这管子的问题,PLTRST电压没出

这次是显卡挂了 哎

网友:
辛苦了楼主,跑码不一定正确,而且华硕的也不一定支诊断卡,我们一般看电流跳变

网友:
这种显卡就算是好的  多做几次芯片就坏了

网友:
原来还是显卡坏了

网友(2015-06-02):
楼主分析电路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
我说怎么加不了分2012年的怎么会在第一页,真是醉了

网友:
阻止1。不是说明显卡短了吗?

网友:
看来我的这个机子也要换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