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显示器拆不开了,型号MG776

楼主(2012-11-21):
这显示器要拆后盖。螺丝全拿掉了,后盖也没什么卡扣。但是后盖拿不下来。感觉中间偏下的位置在里面被固定住了,没找到有什么机关。有拆过这款显示器的朋友给点帮助。 附件是显示器后盖的图片。图片是网上找的,跟我的显示器后盖是一样的。显示器在公司没来的及拍照片。
小图片的这个支架需要拆下来吗? 我没拆下来
能看到的螺丝全拆掉了,VGA的也拆掉了,后盖四边都是活动的,就是后盖中间位置里面好像被扣住了,很紧哦。另外后盖中间的那个小壳子需要拆下来吗,没搞下来
有拆过这款机器的吗?提供下经验。
有帮助的,给加分哦,虽然分少,情意重啊

网友(点评):
楼主 这个机器 应该是拆面板的 ,你看看那面板是不是铝合金的 ,向上或者向下推 试一下

网友:
哪位有经验的朋友给点提示吧。难道里面有胶粘住了,这胶水也过于强力了吧

网友:
看见的螺钉全拆掉,内六角的,然后拆后壳你懂吧

网友:
没见过这种显示器。。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没拆开,破显示器不值当琢磨了,5元钱卖了。

网友:
内六角的全拆了,包括VGA的2歌固定螺丝。能拆的全拆了,但是后盖偏下的位置里面好像被固定住了。

网友(点评):
同意,很可能就是VGA口的那两个螺丝

网友A:
那就拆后壳呗,拆显示器你还是拆的少,用点力,螺钉下来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A:
电容坏的多,这机器以前经常修,深圳晶冠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拆后壳呗,拆显示器你还是拆的少,用点力,螺钉下来后就没问题了

我感觉里面好像还是有螺丝在里面固定住了。是固定很紧的那种。已经很用力的撬了,里面都听到吃劲的脆响了。
是不是除了 背面的螺丝,还有其他的地方的隐藏螺丝没发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坏的多,这机器以前经常修,深圳晶冠产的

这机器已经很用力的再撬了。还是没打开。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隐藏螺丝呢。另外固定显示器支架的那地方需要拆下来吗

网友B:
没修过这个显示器,觉得是不是后面这个小的壳子是可以拆卸的?我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修过这个显示器,觉得是不是后面这个小的壳子是可以拆卸的?我猜?

这个小壳子试着拆了一下,没搞下来。也许小壳子下面还有螺丝需要拆,不过这样设计真坑人。明天去公司再去试试。

网友C:
没有弄不开的显示器   只有不努力的 维修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弄不开的显示器   只有不努力的 维修工

受教了,不过这显示器放了2天,没事就搞下,没拆开,无语了。一直怀疑有隐藏的螺丝。拆来拆去也没发现。

网友D:
这样的帖子少发啊  让客户看见不带笑话死你啊 ,还维修呢,2天没拆开壳子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个以前收的15寸怎么也拆不开,出来丢下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帖子少发啊  让客户看见不带笑话死你啊 ,还维修呢,2天没拆开壳子

哈哈,不怕笑话。我确实研究了,没拆开。显示器也拆过好多了,这是头一次没拆开

网友E:
那个小壳子下面有四个螺丝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小壳子下面有四个螺丝好像。。。

那个小壳子,我没搞下来。明天再去试试

网友:
感觉像是VGA接口那俩螺丝

网友:
暴力啊
从后壳那里翘

网友:
看图片好像是铁壳吧。是不是里边有卡扣?再找找有没有隐藏镙丝

网友:
从前面框子作手

网友:
   不存在拆不开啊?  应该都是卡扣,只是紧了些吧?

网友:
螺丝拆了 先拆A盖看看看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机器 呵呵

网友:
把那个小盖子使劲向上推 然后用小平口在后面慢慢向上翘,拆开下面有四个固定里面铁壳子的螺丝,拆下后再用小平口慢慢翘A壳的四周,一点一点的桥 翘起来就插进去一张银行卡或者其他的动防止再次复位,等四周都活动了就拿下来了 然后慢慢的拆下屏线 灯管线就OK了 这个我只拆过一次  具体怎么样也记不太清了

网友:
本人水平有限,要看到实物才知道怎么拆。不过我拆了这么多显示器没发现用胶粘的!

网友:
没见过这种机器。

网友:
四周有扣............

网友:
暴力拆机 客户在看就温柔点

网友:
总有第一次的吧。 有的真的不好拆的。

网友:
呵呵,温柔点,慢慢来

网友:
把后盖往上一推,应该出来吧?前面直接用手掰  就是这样

网友:
第二天拆开了,今天才上图。小壳子里面有个小凹眼,有螺丝刀插进去向下划,机关就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