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DC-DC模块坏了,好象有一组电压没出来,借了个12V直接搭上去行吗

楼主(2012-11-21):
上次发过,问过大家,显示屏分成4等份鼠标拖尾很严重的问题,没人回答,后来发现应该是DC-DC 模块坏了,一共6个脚,一边3个是2个地,一个供电3.3V,另外一边3个不知道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现在的电压是中间的是12V,左边的无电压,右边的现在才3V,我把右边断开直接外接12V电压发现显示算是正常,但是较暗鼠标拖尾正常了,那应该就是这组电压不正常,这个小板不好查,线路穿过去穿过来的,所以现在想直接跟当中的那个12V接在一起,不知道行不行,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把电压提高20多V变化不大,为什么这个12V可以用的话,为什么 在单独升一组电压出来,现在如果直接接在那个12V上的话当中还是有一点分界线,但用可调电源调到12V的话就没有,但是低一点的话就有

还有个问题就是,屏上的几个测试点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VDD VDD1    VGD  VGD1  VCC

网友:
猛一看以为那个屏摔坏了。这个老古董要叫砖家来看了。小日本富士通的。

网友A:
呵呵就是个古董了,想搞起来做维修的时候用,每次修电脑要拔自己的显示器太麻烦,多的显示器又太大占地方,这个11寸刚刚好

网友B:
那块小板是给屏供电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块小板是给屏供电的吗

那个小板是DC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就是个古董了,想搞起来做维修的时候用,每次修电脑要拔自己的显示器太麻烦,多的显示器又太大占地方, ...

我自己是用个15寸的屏做维修用的。卖不掉,没有人买,现在二手也不好做,17寸液晶都卖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