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装系统一会就黑屏,求大侠支招

楼主(2012-11-21):
主板装系统一会就黑屏,然后开不开了,风扇还是转的,我是新手,现在无从下手
黑屏

网友:
不要用GHOST,用正常的方法试试

网友:
先别装显卡驱动

网友:
进PE看看 可以进PE 问题就不大

网友:
可以进PE,但是装系统的过程中就黑屏,再重启就黑屏,诊断卡循环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