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复三星LED液晶通病

楼主(2012-11-21):
客户送修一台三星S19A30018.5LED超薄液晶,当时已经是人家维修过的机器,客户说人家没有配件换,插电一试触摸按键无反应故障现象不通电,网上查得知三星的通病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先不着急修,先让客户放在这里,留了个电话,接着刷程序晕了刷了一次又一次,故障依旧,应该问题不出在此,三星的通病二就是D9329坏的多,此时我正好有一块S19A330的主板,人家两夫妻吵架把屏摔了我把板留了下来,呵呵,拣了个便宜,把铁壳拆了只见芯片型号是RT8396仔细观察电路貌似一样,管他拆下来试试,反正没有花钱的,换完之后,惊心动魄的时刻通电后手指一摸屏幕亮了,显示正常。180元到手

网友:
D9329和RT8396可以通用吗

网友:
要是你没有那个一样的显示器  你会 怎么 修复了

网友:
哎 你那边修液晶 也有180元的  我们这边抱180 客户肯定不修了

网友:
180元,好爽啊。怎么和人家说的,换板子?我这里换板子一般是100元左右,驱动电源全换150。

网友:
价格确实很诱人,还从来没收过这么高的价格

网友:
我今天也爽了一下。三星2043NW的,指示灯蓝灯在闪不开机,高压部分4个25V470UF爆了,换后也一样,O.....原来忘记了保险电阻也开路了。7分钟内120到手。

网友:
里面东西越少。就越难修了。。。。也收不上价格。了。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网友:
我第一次刷错了  刷25X40上去了 怎么办 原来的程序没有保存 谁有呀发个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