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8+我用酒精擦洗后就坏了!怎么弄

楼主(2012-11-21):
闲主板脏,我用酒精 来个全身擦洗, 擦洗到一半,发现主板电池没扣下来,。  然后扣下主板电池,继续擦洗 ,就是用毛刷 攒着酒精刷,。刷完后放到 电暖风扇 边上烤, |(就是想把 主板上面的 酒精烤感觉) 考了半个小时 上cpu,跑d0 cf  把内存拔下来,哇,内存金手指上面这么多酒精啊,(内存也擦洗了也烤了), 然后用干净的毛刷 使劲刷 内存插槽,  可是还是跑 cf  啊,怎么弄啊!! 郁闷了啊!!bios放电了, 跳线也跳了,

网友:
测一下32.768有没有波。

网友A:
多半静电击穿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有那东西啊, 我菜鸟一个~!

那直接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半静电击穿了哦

还能修吗??静电击穿?? 击穿哪里?  怎么导致的静电击穿啊?

网友:
多半报废了,你应该用洗板水洗

网友:
高温加热一下整板
常见的是晶振不起针了。

网友:
可能酒精含水稍多,又加上没干燥好就加电导致的。试测内存部分供电,DDR3内存的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你的酒精惹得祸 水分没有弄干 就通电导致短路烧的 要不再风干风干看

网友C:
洗主板还要酒精啊?这样太浪费钱了 。我洗主板都是用洗洁精刷子和水,刷干净后在水龙头上冲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上BGA预热台烤半小时,暂新的主板出炉啦 。哈哈。

网友(点评):
哥也太强大的,佩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
我用天拿水洗过主板,不过没出问题

网友:
11楼强悍啊!!!

网友:
放了一夜,早晨开机 还是跑 cf , 中午, 一测 跑c7,  不插内存跑c1,  内存插槽清理了,用镊子 刮了,内存,是好的!

网友:
应该是32.768晶振有问题,直接更换晶振和谐振电容吧!

网友:
北桥的事,加桥

网友:
用镊子加下32.768晶振两脚 能跑过去 就换晶振

网友:
可能是桥下面的水没有干,你再烤烤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洗主板还要酒精啊?这样太浪费钱了 。我洗主板都是用洗洁精刷子和水,刷干净后在水龙头上冲洗得干干净净的, ...

这····也太省了吧 洗洁精有腐蚀性额 还是用雕牌的好

网友:
用的是无水酒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