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搞笑的华硕P5G41T-M LX维修

楼主(2012-11-21):
前天收到一片P5G41T-M LX返修,客户说是不过内存。先看了一下没有断线的情况,直接上真CPU、内存,断诊卡跑到C1就不过了,看来真是内存不过。上假负载,测内存电压:1.2V,正常,因为破华硕的主板不上真内存,它的电压就是不起来。上真内存,马上变1.5V了。测时钟、总线电压都正常,但测到VDDSPD的时候,找到问题了,VDDSPD竟然是5V,一般情况下VDDSPD都是直接来自ATX的3.3V,断线了?但5V来自何方?手里面也没有这板的图纸,不管了,搭个3.3V过来试试,直接随便搞了根线飞ATX的3.3V到VDDSPD针脚上面,测电压被拉低到3.3V,上真内存,完美过C1,ASUS的难看LOGO画面出来了,看来就是VDDSPD的电压高了造成不能正常读取内存SPD信息引起不过内存,飞线吧。这时还想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把拉的线取下,开机,测VDDSPD还是5V,这时,令人搞笑的事情发生了,主板正常跑码了,asus p5g41t-m lx出来了!!!!我没看错吧。心想肯定是刚读了内存SPD的,可能保存在BIOS里面了,CMOS放电,试,正常开机。我晕。好了?换内存再试,还是好的。我再换CPU试,还是TMD的好了。测内存VDDSPD仍然是5V,我倒了,难道是我用3.3V拉通了主板的任督二脉?5V哪儿来?………………

今天再试,电压仍然是5V,但就是能开机。得,让客户拿走吧。下午打电话问,答:完美使用中……

网友:
这个东西就属于科技范围之外了。肯定是撸主的身体属性有点不一样,导致这种非科学的现象出现。撸主威武,

网友A:
是万用表的问题吧!!!!!

网友:
正常应该都是3.3V,你的5V还真的没有遇到过

网友:
基本都是3.3V供电啊 怎么成5V了 换个表看看

网友:
时间长了,会不会把内存烧了

网友:
这种不知道能用多久,是不是9173坏掉了?

网友:
这样用不了多久吧  电压偏高那么大

网友:
最好还是追查一下SPD脚5V电压的来源,这个脚一般都是跟ATX橙色线相连的。

网友:
估计可能用不住

网友:
这问题很严重,情况很复杂,我也不知、哪里的问题

网友(2015-08-03):
这是很奇怪的问题,莫名的电压,莫名的好了,神奇的华硕

网友:
我查了四张不同主板的图,这个VDDSPD都是直接来直于VCC3,并且有一个滤波电容(或者是延迟供电的作用,我还不太清楚),你查查这个跟VDDSPD相连的电容。

网友B:
可不可以  把原来的线断掉   直接3.3V!

网友:
你有没有试过你的万用表是不是量电压有点偏高了。。。。。。。。。。。。

网友:
割线,飞线. 时间长了会出问题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真心不知道  怎么可能有个5V的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万用表的问题吧!!!!!

同意你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  把原来的线断掉   直接3.3V!

可以的。直接飞线

网友:
直接飞线吧 我看有点不靠谱

网友:
不知道是惯性思维不,只要一拿到华硕的板子就先测8200的排阻。

网友:
还是换个表再量一下,电压高比较危险呢

网友:
估计都是万能表的问题,按理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如果真是5V,偏高这么多,也不会用久的。

网友:
是挺搞笑的,但我也倾向认同楼上人说的是不是万用表有问题,如果万用表没问题,这么做主板可能会返修的。

网友:
加装个1117把电压降到3.3v

网友:
我觉得还是飞线3.3V安全点,用5V寿命难保证

网友:
3.3v电压才对啊

网友:
个人感觉 你表有问题 如果是5v的话 应该内存直接烧掉了

网友:
你直接飞线 会不会用不了多长时间 ?

网友:
hehe楼上全是维修界的一朵奇葩 VDDSPD怎么可能有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