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1):
今天遇到一块飞利浦显示器 故障电源板12V只有7V 5V没有 IC203D6 有测IC HV:300V 和 VCC:5V 431也换了 最后就是没出来 想找个203d6 换下最后还是没有找到 请教下各位大哥是怎么一回事 该怎么修 此机器是是不通电
显示器

网友:
不接驱动板 不接高压板 测看看

网友:
说的就是不接高压和驱动板的电压

网友:
5V的那个整流二极管是不是好的? 芯片你应该在确定坏的情况下才换 断开开关管 去测量PWM芯片的脉冲输出,看指针有木有跳动,如果有说明芯片是好的。 你换431 也应该把光耦一起换了。 如果还是不行 你可以换下那个芯片持续供电的小个电容 50V 22微法的

网友:
楼上数字万用表好像侧不懂 脉宽驱动的跳变 50V22的电容已经换了 示波器没有的干活

网友:
203d6换了就应该好了 可惜要定货 我的那块是5V 2 3V跳变 拆好板的芯片代换后可以了 你看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