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显示D5维修一例

楼主(2012-11-21):
     今天客户抱来一台联想主机,说是不显示,上机测试,插上测试卡顺利跑码到D5, ,本来以为D5会显示,因为有的主板D5就能显示,以前有碰到过,但是结果显示器还是没有显示,接着拆下主板,看了一下板号
接着怀疑内存问题,换条内存还是一样,接着查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没有办法,只能先刷BIOS,在基地下载了个BIOS文件,刷了上去,顺利跑码,故障修复!希望以后有碰到这样显示D5可以先刷BIOS!免得走弯路

网友:
有些板D5就显示了是因为你诊断卡不好,代码跑不完

网友:
看来好的诊断卡还是得买好的!刷BIOS是硬件检修完之后的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俄罗斯诊断卡也有假的吗

我一块老奇冠卡偶尔抽风跑00上显示器就亮了。俄罗斯诊断卡假的多得很。教你个小技巧,看帧信号灯一闪闪的你都可以接上显示器看亮不亮的了

网友:
都跑D5的话,说明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还用测吗,不正常的话CPU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俄罗斯诊断卡也有假的吗

据说  俄罗斯诊断卡是最差的那种很多不兼容

网友:
我今天修道了一台和你一样的机问题不一样是 装不进系统

网友:
估计是假卡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鑫蒂的卡,挺好的,

网友:
昨天我这也有个LA690的 ,电压什么正常,就是不跑马, 北桥只过,南桥汗过,BIOS刷过不中!1··

网友:
 嗯 原来是这样 可以不走弯路

网友:
好经验,以后可以借鉴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先软后硬。楼主思路清晰撒

网友:
两个检测卡,跑D5刷bios还是d5 就麻烦 了。

网友:
我前段时间修了两块这种板也是跑D5修了好几天没修好...........最后查到是跳线帽坏了          好像是这个板的通病

网友:
请教个问题。前天收了板。跑2A 响了声 。。顺利跑到  7F  外设了。。 结果不显示    什么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