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更换改良显卡后出雪花

楼主(2012-11-22):
自己收的本 以前修过没换改良,结果客户卖我了。现在我已经更换2个改良显卡了,结果还是出雪花,显存也更换了。一般出雪花是在看flash视频10分钟-30分钟左右出现,切不死机。正常使用没事。应该不是显卡问题,我把散热口档上比看视频时候温度还高也不花,载图,外接都出雪花。下面传下图

网友:
检测一下屏

网友:
有点像屏的问题,顺便看看排线。

网友:
人家外接都花    就不是屏的问题了   是不是买到打磨芯片了

网友:
绝对显卡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有什么问题先,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不要走弯路

网友:
屏先代换一个试试,看样子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新屏试试,先排除屏的可能性,剩下的不是显卡就是显存,显存的可能性大

网友:
显存问题我也试过

网友:
我看过你的技术文章,你水平很不错,建议你考虑下flashplayer的版本更新下,也许最简单的问题你没有想到

网友:
在论坛上看到过看flash视频,会白屏,然后把""硬件加速"去掉勾就行了....

网友:
电容,电感。。。。

网友:
主机的问题吗?换过主机试试没有

网友:
供电 滤波啊,查完再换显卡

网友:
集显的话换内存,

网友:
1420机子的显卡,直接靠那小小散热片,不如V3000直接有风扇压着散热的好!换12年改良的待机都60度。而V3000的50!

网友:
难道没有掉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