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液晶电视通病

楼主(2012-11-22):
型号:LT3212(L01)
机芯:LS15
故障现象:TV没图像没声音,自动选台锁不了台如下图:

故障原因:高频头IMI4-C22I1RW.2内部的两个电解电容坏了,如下图:

网友:
不错,下次遇到液晶电视机也可以瞧瞧

网友:
下次有长虹的电视也接下来看看

网友:
不错,下次遇到液晶电视机就省事了!

网友:
这牌子这么差的吗??????

网友:
谢谢楼主,经验宝贵啊。/。。

网友:
如果真是这样,那长虹采购的高频头真的是太水了点吧。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这个还真可以有,不错不错学习了

网友A:
楼主 电视机还有高频头可修啊,我们这 妈的 不用高频头了   用机顶盒 ,窝巢TM光电的

网友:
学习了,今后有用,谢谢了

网友:
下次遇到了也可以修了 多谢楼主!

网友:
搂主 这问题 是长虹个别型号还是都是这样的

网友:
下次遇到长虹电视也可以搞一下了呀。

网友:
我5年前就修不到高频头的故障 了。
自从用了机顶盒。维修业务起码少了三分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电视机还有高频头可修啊,我们这 妈的 不用高频头了   用机顶盒 ,窝巢TM光电的

请问楼主在哪能搞的修修?我这边是深圳城中村用的都是有线电视,机顶盒的也有不过是小区的,反面很少。

网友:
随着有线电视的普及现在遇到这种带高频头的还真的是不多见了。

网友:
这是长虹高频头的通病,我修了好几台背投,也是这个故障,都是换钽电容好的,耐久一点。

网友:
谢楼主啦  不过这年头用模拟信号的很少了吧  差不多都用盒子了

网友:
不错,下次遇到液晶电视机就省事了!
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高频头是在电视里面吗?我老家现在还在用锅加高频头加接收机看卫星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