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630显卡右下角焊盘烂了

楼主(2012-11-22):
需要显卡焊盘图片  方便的朋友拍个图传上来

网友:
BRD点位图  不会用 也没啥用 看不到连线   显卡右下角有点烂  需要补几线点

网友:
你洗干净,掉点的周围刮出0.2mm左右的空隙,再拍照上来我我告诉你怎么飞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我留的图片里没有详细注明,应该是这个,8400显卡的。

网友:
楼主上个图啊,看下才好说

网友:
再上传一个显卡没有取下来的图片。

网友:
07年的630,看来也是坏了啊

网友:
非常感谢   不顾我 要看的正好  是不清晰的地方  是显卡的右下角

网友:
感谢朋友们的 热心帮助

网友:
这其实不难啊 找个图 数下脚位,看看 连接哪里的 ,再去布线 不就行了么

网友:
楼主这还修啊 要我直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