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主板不上内存有报警声,不存内存重复断电,

楼主(2012-11-22):
有一台联想台式机主板,不插内存有诊断卡显示为28C8,有正常的报警声。插入内存后,诊断卡上闪一闪,类似重复断电重启。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不过内存,按照内存不过来检修,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供电 时钟

网友:
看看内存槽有没有异常,没的话就加热北桥。

网友:
有的要接硬盘,不接硬盘可能也会重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