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用qq视频聊天,笔记本就卡

楼主(2012-11-22):
一台惠普CQ60,看电影玩游戏都没问题,但一用QQ视频聊天就卡死机,重装QQ,禁用视频都没用,什么原因?

网友:
摄像头驱动的问题  到官方网站下载一个官方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在跟人视频前先把视频设置成流畅模式看看,还不行的话,再把节省带宽模式勾上,不过画面会比较模糊

网友:
自己的电脑 就装原版的系统加官方驱动  在安装必备的软件   还是卡的话  就把摄像头线  拔掉  接 USB的摄像头,如果故障依旧 ,那就牵扯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