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 独显 CW4主板 键盘串键问题

楼主(2012-11-22):
(图片)

网友A:
怎么看不太懂啊?挑开了63脚又连上 就解决了?

网友B:
有这种事?我觉得一般都是键盘到EC之间的电容有问题吧

网友C:
键盘也会引起不开机呀

网友:
碰到过键盘挡开机的,这种情况这一次见了

网友D:
是不是EC到键盘接口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EC到键盘接口断线了。

维修过程已经重新编辑,请重看一遍,就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键盘也会引起不开机呀

能正常开机,只是有键一直按住了,你无法正常进入系统,进去了也卡得要死,还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事?我觉得一般都是键盘到EC之间的电容有问题吧

开始我也这么认为,也量过,全部正常,然后又全换了一遍,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不太懂啊?挑开了63脚又连上 就解决了?

维修过程已经重新编辑,请重看一遍,就明白了,谢谢!

网友E:
要是测试了USB也串键我估计我会考虑先搞南桥 LZ果然威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测试了USB也串键我估计我会考虑先搞南桥 LZ果然威武啊

呵呵,当时确有这想法呢,外接键盘也这样,我就想肯定不是键盘的故障了,下一步就是换了EC了,以前换过EC好的成功过的经验,修这种疑难杂症只有细心加图纸对照一点点查了

网友:
。这种情况也有。。楼主够强悍了。。这种软故障,,

网友F:
一般不是键盘故障就是芯片

网友:
是的,把63脚连起来就好.

网友:
说实话 没看懂。 哎  图纸 啊 图纸

网友:
分析的真透彻我什么时候能赶得上你那样啊 感叹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不是键盘故障就是芯片

朋友看清楚啊,我这可不是芯片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