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电池充不了电。

楼主(2012-11-22):
宏基4750G电池充不了电。
   首先检测的结果是:用电池可以开机,说明电池可以放电,用适配器可以开机说明电源也是好的。

  现在的现象是:接上电源和电池在系统中只显示电池放电状态,没有显示电源接通状态,更别说有充电了,充电指示灯也没 亮。

根据图纸测量结果。没上电池之前:1.2脚只有1.7V左右,4脚,5脚,6脚都有3.3V
                            上电池之后:1,2脚有10.7V左右,4脚低电平0.7V,5脚,6脚都为3.3V   这样正常吗,
是电池坏了,还是充电芯片有问题呢

网友:
对充电部分的信号不熟悉,忘高手来解答下

网友:
元芳你怎么看

德克蓄电池 -5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遇到了,最好不要拆机。这个应该是电池的问题。可能只有原装电池才能充电,市场上购买的兼容电池无法正常充电,只能放电。也可以检测到电池。但原装电池只有维修站有要650元一块,兼容的只有一百多一点。或许重写BIOS就可以解决。

网友:
今天我又定了一块兼容电池,是第三块了,卖家说这块肯定能用。如果真的能用,那就是电池写码的问题,只要写入相应的数据,兼容电池就能用了。

网友(点评):
因为电池要订货,所以想有什么办法判断下,是电池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换电池试吧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试试吧 一个芯片才多少钱

网友:
这种情况先问一下客人要不换个电池,先报个价吧

网友:
对头换个电池先看看

网友(点评):
有电池,也不用说了,没有原装电池,只想有什么办法检测下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池问题

网友:
在win7中,右下角的充电符号,如果是一个电池加一个插头,说明主板已经检测到电池,但不能充电。如果是一个电池打了一个红叉,说明没有检测到电池。我遇到的是这个问题,原来电池坏了,所以购买新电池,却发现不能充电。送到维修站,维修站当时说主板坏。过了两天说,电池都是坏的。

网友(点评):
在WIN7和XP下面用电池都能开机进系统后提示电量低,接上电源没有反应还是提示电量低,,用电源也可以开机时系统正常使用。也就是说系统能检测到电池,但不能充电。好像接上电池他只用电池电量,

网友:
在用电池时能开机,接上电源仍然提示电量低,说明是充电电路没有切换成功,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不是电池不兼容的原因。

网友(点评):
主板上的充电芯片ISL8873和场管都换了,还是老样子,,,这个机器是I5的没有换过电池是原装的,只是突然出现不充电情况。

网友:
按照LZ说的 那些脚位都是正常的 插上电池后也是在充电 只是系统没有显示出来 如果换电池不行的话刷个BIOS或者换南桥了

网友(点评):
脚 位电压都是正常的,但他根本没有充电啊,我用恒流源接上电流才1.3A左右,应该是没有充上电,主板上的充电指示灯也没有亮,。机器是I5的,电池要订,想先检查是主板还是电池的问题,。大家对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棘手

网友(2014-11-27):
你的主板修好了没有,我有一台跟你问题一模一样的主板就是检测不了电池。。。

网友(2017-02-10):
这个 应该仔细检查充电芯片的外围电路 有没有适配器检测信号 这是首要条件 一般都是电阻分压来的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  适配器检测信号部分是重点 电阻分压的情况 电阻变质几率大

网友:
修公共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