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HDMI连接液晶电视方法

楼主(2012-11-22):
笔记本HDMI连接液晶电视方法

1、将液晶电视、电脑全部关闭后,连接好HDMI线;

2、打开液晶电视,使用遥控器选择信号源为HDMI;

3、打开笔记本电脑,在桌面单击鼠标右键,选择NVIDIA控制面板,单击打开;
4、在NVIDIA控制面板中选择“设置多个显示器”,选择主副显示屏,并选择“复制”模式;

  到这一步,液晶电视和笔记本屏幕已经成功显示相同画面。
5、下面开始设置音频同步输出。在控制面板中,单击打开“声音和

音频设备”,选择“音频”,在表中第一栏“声音播放-默认设备”中选择“NVIDIA HDMI”。
注意:HDMI插口不能热插拔,必须确保液晶电视、笔记本完全关闭.

的前提下,才能插入或拔出;视频同步后,可以通过NVIDIA控制面板设置分辨率。

  方法如下:

  1. 在系统桌面用鼠标右键点击“属性”

  2. 进入“显示属性”

  3. 然后选择“设置”选项卡

  4. 在“显示设备”中选择你液晶电视的型号,并为液晶电视选择相应的分辨率,例如1280×720或是1920×1080等,同时勾选“将Windows桌面扩展到该显示器”上的选项,这样才能让液晶电视在显示笔记本电脑中的内容时不至于画面变形

  5. 另外,要想同时传输笔记本电脑的音频到液晶电视的话,你还需要在“设备管理器”中激活“HDMIAudio”设备,这样才能做到音画同时使用HDMI传输。

  如果你的笔记本电脑没有HDMI接口的话,那么就得用传统的CRT视频线和AUX音频线两根线来连接笔记本和液晶电视了。这些接口也很好找,笔记本上有个蓝色的15个针孔的D型接口就是CRT的输出接口,液晶电视上也会有同样的接口,将两者用专门的线材连接即可;音频则是使用两头都是3.5毫米规格的音频传输线即可。具体的视频设置和HDMI的设置一样,音频方面则选择“设备管理器”里面的普通声卡,无需专门激活HDMI声卡。

新买了一个LG的液晶,放在卧室,感觉画面与音质都比以前的普通电视强多了,体积又小,价格也不是太高,科技进步了就是好啊!然后就想用液晶电视看网上的高清电影,于是就上网查相关资料,于是就自己琢磨,终于搞定。

我家的电脑是HP520,液晶电视是32寸的LG电视,本来液晶电视后面有可以同时传输图像与声音的HDMI端口的,但因为HP520属于中低端商务产品没有HDMI端口,所以只能采用视频与音频分别传送的方式了。

需要2根连接线,一根音频传送线、一根视频线。音频连接线用的是两头都是单插的那种,插头的形状就是平时听MP3用的耳机的那种,一头插在电视的音频输入孔,一头插在电脑插耳麦的孔中。视频线的两头都是有多个针孔形状的那种(好像又叫莲花头吧)。

线连好后,电脑里还要设置一下。在“控制面板—显示—设置”,选中第二个显示器,在下面有个“将 Windows 桌面扩展到该监视器上”,把它的对钩去掉,这样显示器和电视的画面就是一样的了。分辨率也是在这里调,可以每种都试一下选一种效果最好的就行了。我的电脑是调成了1028*720。

再将电视调成与电脑连接的模式,按一下遥控机中的“INPUT”键,选择“RBC PC”模式。

最后按一下电脑上的“有方框的fn”+f4键(也就是[口]键)组合键就可在电视上出现电脑屏幕了。

网友(2014-02-13):
楼主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XP?我的笔记本没有这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