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停几分钟才联机显示

楼主(2012-11-22):
杂牌奥利尔液晶显示器停开机后指示灯有节奏一亮一灭,不管它几分钟才联机显示,有三台都这样,确定是驱动板的事。高手指点一下,是驱动板哪儿的事?怎样修?

网友:
把高压一体板上的5V 12V电容都换新的试试  一组一组换

网友:
楼上分析正解

网友:
怎么会是驱动板的问题呢? 明显就是电压不稳定啊。或许你拔了屏线后就不会一闪一闪了,过一会会来的话你就换电容吧。。12V 5V的电容

网友:
如果是高压的问题的话直接换高压就可以了啊!

网友:
有同样的驱动板换上就正常了,电源一体板上的电容都换过了

网友:
这个(跟你情况一样)我修过,也反修很多次了。刚开始我换NT板好了可是没过几天就回来了!后来我也想很多办法还是不行,最后换了2025板到现在没来过

网友:
有没试过加焊下主蕊片呀,主板虚焊好多的

网友:
某的电容问题,高压地方

网友A:
您指的2025板是驱动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指的2025板是驱动板吗?

对啊,你换过了吗

网友:
很高兴三个全部修好,都是驱动板的事,驱动板上5V供电滤波电容换了就好了。实际上是滤波电容容量减少造成供电不足使驱动板不能正常工作,通电几分钟供电能力慢慢提升达到一定程度后驱动板启动,开始工作。多谢各位回复

网友:
电容的问题会引起电压波动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要换驱动板

网友:
没有修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