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件夹加密了,有什么好用的破解软件吗?

楼主(2012-11-22):
关于文件夹加密了,有什么好用的破解软件吗?请高手说说
文件

网友:
要看楼主是哪种加密,如果是WINDOWS系统自带的加密必需得把加密前系统里的密钥导出再导进解密的系统才可以解密,如果是用那些软件加密形成的密码,好破解,软件只是把真实的文件给隐藏了,一般用文件工具,可以找到到原文件,那些加密软件大多会把原文件伪着成回收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