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740 QT15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11-22):
机型:优雅HP740
型号:QT15
故障现象:不加电,插电源待机电流0.01瞬间马上掉到0.00,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拿到主板,发现是没有维修过,检测主板各个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而且3 5v 都有,就是按开机键没有反应,在论坛上下了个图纸,发现io芯片是KB3926QF C0,io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发现19脚NBSWON1#有3.3v的电压。而且按按键也有高低高的跳变,然后测量90脚的DNBSWON#1,这个是IO接受到开机信号后给南桥的开机信号,发现也有高低高的跳变。如果南桥供电时钟
复位都正常了,南桥就会发出SUSB和SUSC这两个信号来开启系统单元供电了,

南桥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正常情况下就会发出了,可是测量IO相关的引脚却没有发出来。
         难道是南桥坏了吗?这里走入了一个误区,我用电阻档测量USB两根数据线的对地阻值,结果是3.3M,我用风筒稍微加热下南桥,冷了以后测量,阻值变小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又是3.3M,这让我相信南桥虚焊了,上BGA加热下南桥,结果还是一样的。就在没有思路的时候,我和同行交流了一下啊,同行告诉我测试是要用二极管档,我用二极管档一测果然只有500左右是正常的。这下南桥又是好的,没思路,打算放弃了。
        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吃了饭,做在这里感觉有点不死心,内心里感觉能把这台机器修好。于是又拿起主板,看了看,在看下图纸,仔细检查3 5v电路,结果有发现。
结果发现12V电压只有2.47v,这下有希望了把PD16  2脚翘起来,12V正常了,肯定后极有拉低,于是一个一个的断开,发现
断开PR119后12V正常了,难道是这里出了问题,然后测量PQ22的时候,发现4脚只有22欧,这么低难道短路了,看+3VLANVCC,这是给网卡供电的。难道是网卡坏了?还是把pc89拿掉,结果还是一样的,把网卡取下来,结果发现4脚对地阻值正常了。开机也可以触发了。支持修复完毕。
        插电源还是0.01然后马上变成0.00,看这个实在是看不出什么东西,这里有点不明白,供电是怎么检测+3VLANVCC不正常保护的,请大侠们多提宝贵意见!
附上和这款机器公用的图纸,我开始也是拿这个图纸做参考,发现是一样的。

网友:
待机芯片检测到3vpcu过流就会保护吧。

网友:
没下载分了,各位老大给点下载分吧

网友:
中间有一个1M的电阻怎么会拉低?还有PQ22也坏了?

网友:
谢谢月饼老师,谢谢兄弟们

网友:
这个都没有想到啊,看你是新手啊!!!

网友:
问题怎么解决了?

网友:
把网卡取下来,结果发现4脚对地阻值正常了。开机也可以触发了。支持修复完毕。大哥看清楚

网友:
高手!这么难的都能弄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