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00华硕K42JE 板号K42JR V4.0刷bios后开机一分钟左右掉电,风扇狂转

楼主(2012-11-22):
这机器纠结了好几天了,还以为是温控的问题,我这台机器是K42JE  板号K42JR V4.0 之前屏不显,查没有+3v  就先刷了BIOS试试,原BIOS也备份了,可后来找不到了,刷了BIOS还是黑屏,就换了显卡结果亮了,可是白屏,以为是显卡没做好,又重做了一遍还是一样,又换了显卡也是一样,想想会不会是屏的问题,就换了试试,结果亮了,试了几次都可以,就装机了,装了后进PE一会就关机子,折腾了两天又查温度,查电路都正常,在论坛上查到说可能是BIOS的问题,就找了好几个BIOS刷,有的不亮,有的亮但还是老样子,看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5445-1-1.html的刷子才知道华硕的机子要看内存槽上的标,我的是K42JE(0210A) 应该要刷对应的BIOS ,看了大家的讨论有点想法:这机器的BIOS在开机的时候应该要检查南桥的某些代码,所以再换PCH后或刷BIOS 后代码就对不上了,所以要刷出厂的底层BIOS 开机会对PCH进行初始化代码,而且在使用当中这些代码随时变化的,所以备份出好机子的BIOS在别的机子上使用就不正常了。这只是一些个人想法,不对的大家多指正。这机器修的越来越多,搞清楚问题所在不能有阴影。

网友(2014-07-29):
谢谢。下载试试。K42JE的

网友:
我这也是这问题,大概3分钟就掉电

网友:
k42问题就是多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故障呀

网友:
我刷了5个BIOS了还不行,没找对

网友:
USUS BIOS有点乱呀

网友:
这到底啥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哦

网友(2014-09-02):
是一项,,,下载试一下

网友:
轼,代缥, 在此曲, 栊工业化欧体

网友:
发错了,不好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