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故障求助

楼主(2012-11-22):
蓝宝石hd3850显卡,清理了下灰尘,重新涂了硅脂,装机后竟然不行了,散热风扇也不转,用替换法证明确实是显卡问题,但最近发现个问题,就是在关机的一刹那,显卡散热风扇会转一下,几乎是和cpu风扇停转同时,该显卡有辅助电源接口,一直没用过,有人说这个显卡不接辅助电源不工作,可我以前一直是不接电源用的。恳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
接上辅助电源,能点亮显示器了,没有硬盘,还没进系统试试,感觉板子温度有点高,50度(室内20多度),不知是否是显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