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可以用普通烙铁来代替恒温烙铁吗?

楼主(2012-11-22):
1,可以用普通烙铁来代替恒温烙铁吗?
2,最近在看视频,都是些老主板,现在的1156主板基本属于哪种开机电路?

网友:
自己来顶一个,望高手回答!

网友:
你下载个图纸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能帮忙回答下第一个问题吗?

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多谢你了~~~~~~~~~~~~~~

网友C:
我一直用普通烙铁修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用普通烙铁修主板。

热风枪必须要850的吗   我看淘宝上有那种100元以内手枪式的可以吗?

网友D:
普通的烙铁焊、拆电容,电阻还行,如果你用来焊有很多脚的IC就不行了,温度太高了不粘锡,托不动,温度低了,容锡不行,也托不动!还是买个恒温的,现在仿白光的,无数显,才70左右,很好用!再者热风枪用安泰信852D吧240左右!

网友:
要是都可以代替,那恒温烙铁不是早就下岗了,也没有必要好高价格去买恒温的烙铁啊

网友:
为了保险起见还是买个恒温焊台吧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通的烙铁焊、拆电容,电阻还行,如果你用来焊有很多脚的IC就不行了,温度太高了不粘锡,托不动,温度低了 ...

多谢   我只是看网上的热风枪 1800W便宜  如果能省则省了

网友:
焊台可以搞安泰信最便宜的936b或者迅维的,都好用的。风枪一定要搞个靠谱的,我的第一个风枪,图便宜买的KADA850,一年内就坏了2次(第一次返厂接近两个月,第二次干脆自己修好的),后来买了个安泰信852D,感觉用的放心多了,不过现在风枪和电源都涨价了,焊台还没涨。

网友:
虽然都是烙铁 但是实用功能不一样 没有一致性 哪来的可比性?

网友:
设备还都没有买呢

网友:
楼主还是买个恒温的吧

网友:
还是买个恒温焊台吧

网友:
应该省的时候省不应该省的时候不要省,欲先攻其事,必先利其器,能省几毛钱

网友:
恒温的好,我的第一个就是普通的,只用了2次,第三次就不熔锡了,烙铁头烧爆了,直接丢了

网友:
新手入坛,发个帖子学习。

网友:
调温的烙铁才几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