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保险的问题

楼主(2012-11-22):
有前辈了解电源保险的大小是根据什么计算出来的吗,是根据额定功率还是单路最大输出功率还是。。。。。。

新换保险比原来多1A问题有多严重?

网友:
大一点没事的

网友:
多1a问题不大,可以使用的。但是最好换原值。保险的作用是当电路短路的时候首先熔断,防止故障扩大。或发生烧焦引发起火。

网友:
一般保险都是量身定做的   不建议更换不一样的   需要看看你保修后面的事什么负载

网友:
换大也不安全,如果该断的时候断不了,就麻烦了,不过适当大点的也不怕

网友:
没有考究过,一般是额定2倍左右吧。一般保险丝烧断,是其它管子击穿短路导致,所以选用基本就看保险丝的粗细来判断;这里维修的估计大多数把保险丝用一根头发丝粗细的铜丝代替了,(维修过的敢说木有这样做过)

网友:
如果原来是10A的保险丝,换成11A当然没问题。
如果是1A甚至更小的保险丝,大出1A来就不好了。
但是ATX电源的话2A换3A,3A换4A,短期用可以,但是最好换原值。

网友:
代换是有公式的,20多年前做实习生的时候,师傅说过的,忘了是额定电流乘几了,一般计算出理论值,然后选择靠近理论值附近的标称值保险来使用最好.那时候电动机用国产保险经常烧掉,国外的保险一年难得烧一次。。。。保险很好买,一般原值代换

网友:
最好不要换大的  原值代换是最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