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关机后指示灯常亮风扇一直转

楼主(2012-11-22):
接到一台,联想B460开机后什么都能正常使用,就是关机后,电源指示灯常亮,风扇还在一直转;不知道什么原因,有谁碰到过;

网友:
能开机不能关机,按照时序查查。

网友:
遇到过待机插上电扇就转的

网友:
你那机器待机风扇转不

网友:
南桥的BIOS资料引起的吧!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你这样的问题,修好了没?

网友:
和原来Y450的有一点一样的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刷了BIOS,也是不行;,两个都刷过了;

网友:
不是EC就是南桥 上次遇到个神舟的机器南桥换坏了后就是这故障 关机后电压都还有 不能完全关机

网友:
BIOS刷一下吧

网友:
刷bios   这边我写的 应给和我的情况一样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0776-1-1.html

网友(2014-08-31):
可能是那个关机电压没有拉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BIOS,也是不行;,两个都刷过了;

最后怎么搞的

网友:
联想B460关机后指示灯不灭风扇还在转 刷了BIOS没什么用 开始就是修南桥的

网友:
EC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