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3E重影

楼主(2012-11-22):
显示图像中间重叠  本以为是程序问题,刷了还是一样,换了通用驱动板也是一样。请问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通用板点过也重影,那确定是屏的问题。同时也观察一下,是不是明显的拖尾,可以拉一下鼠标试试。如果确定是,那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按你的判断,那就应当是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