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520-A2G 开机排针4.02V 不触发

楼主(2012-11-22):
求助,知道的说下谢谢!
不触发

网友:
查开机排针的电压来源啊!4.02V按道理来说应该够了,但是可以跑线追查下到底是上拉电阻还是IO拉低了,可以跑线证实,还有不触发就查待机条件和触发信号。

网友:
按照不触发的检修思路修啊,开关针电压只是其中一个条件

网友:
按触发电路检查,检测3.3v_dual 1.2v/1.5vdual ,25M,pwrgd_sb,pwrbtn# slp_$3

网友:
继续啊,按照不开机查下去呗。

网友:
内存也要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