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神奇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11-22):
型号:ASUs A8s
故障:插上显卡板开机就掉电,掉电不能触发。电流在0.026左右。
这是一台二修机,机器拿到手,检测一下,确实拔掉显卡板,机器正常点亮,可以听到开机ASUS的声音,但是没有图像。一想问题肯定跟显卡有关系了,马上拆机一看傻眼了,上家动的东西可是真多呀,所有供电芯片被焊过,EC有换过的痕迹,南桥有加焊过,北桥被换了,BIOS刷过,网卡拆了,几乎能动的都动完了,一看不用说就是铁板烧系列,果然测了一下显卡,没有问题,检查信号供电都正常,就是插上显卡就掉电保护。换一个好的显卡上去故障依就。无语,不好搞了,上网查了一下相关问题,有很多,但都是简单的显卡板问题而已,无奈只能靠自己了,此板难搞,电路虽然有,可是板子上没有元件符号,点位不会用,只能靠自己跑线路了,想了一下就从显卡插上掉电为核心点查起。测量掉电后电流0.026左右不能触发,测量系统供电3;5V被强制拉低了,为什么会拉低呢,供电芯片是u8101:TPS51120,测量9和10脚ON1ON2掉电后电压变成了0.点几伏了,看来也被拉低了,顺藤摸瓜看电路图可知开启信号过来 名为ENBL,有三路,一路开启12VSUS,一路是由EC经过一个100k的电阻过来,另一路是经过一个类似与门的二极管,测量由EC发过来的开启信号没有被拉低,是被另一路经过二极管后被拉低了,把二板摘掉电流上去了,但是只有200毫安的电流的没有用,就装 回去了,往后查,经过二板管后有二路一路设计上没有用,另一路是一个关闭信号POREC_OFF#,查之发现这是一个保护电路,大概是意思是所有的电源好信号都完成后有了高电平经过一个与门1;2脚相与输出一个高电平信号导通一个复合性的N管其中的一组,拉低来自EC的SUSB#信号,使POREC_OFF#信号电压保持上拉3.3V,后级正常输出。那POREC_OFF被拉低了,就说明EC过来的信号SUSB#信号没有被拉低,换一句话说就是电源好的信号没有齐,与门输出为低电平,哪电源好信号为什么没有齐呢。查之发现上拉电压都是从系统供电3. 3V转换过来的,拔掉显卡板就正常了,插上就不行,看来问题就在这了,测开机瞬间各组电源好信号都出来了又马上被拉低一下变成OV了,并且不触发,3.5V保护肯定不触发了,想来想去,看着电源好信号都出来了又被拉低了,干脆就不要电源好的信号了,我把电源好过来的电阻通通切断看你怎么拉低,只留上拉电压,给与门造成一个假象,输出高电平电压,(其实与门的供电也是系统供电转换过的3.3VO电压)切开后一通电,靠好了,不掉电了,一看电流亮机了,心中大喜,能亮机了就没往下查了,客户也着急周转快一个星期了。以前在学校总听老师说有的机器要拆机才能好,多了还不行,今天算是看到了,网卡从其它机器上找一个8111B型号,焊上好了。修这个机器走了不少弯路呀,看上家就知道了,真是伤神呀,写起来简单,修起来可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感谢师傅和老师们的教诲,以后还要多多努力。

网友:
电路图参考

_A8E A8S.pdf

网友A:
要我遇到还真要放弃了

网友:
<以前在学校总听老师说有的机器要拆机才能好,多了还不行,今天算是看到了,  >  什么要拆机才能好 上话不接下话的 什么意思 楼主   又拆机又换网卡  是不是网卡导致的呢

网友:
不对,到手的时候网卡已经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我遇到还真要放弃了

修机耐心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