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 师兄们帮帮忙啊

楼主(2012-11-22):
今天来来了一客户 他问电脑能不能修 我笑了笑说当然可以修啊 他说县城 市 都修不了 我想什么问题这么难啊 他说是求精电脑绗缝机 进绗缝机系统里一般按F1就可以绗缝了可是按了F1显示绗缝中过了5秒就故障停机了 我打机把爆的电容都换了 绗缝的哪张卡的芯片《应该是程序芯片也取下在上上去》我没有刷程序的工具 开机故障还存在 搞我半天时间 师傅 师兄们有什么解决方啊 多谢 多谢

网友A:
不懂,路过。。。。。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B:
真没懂楼主的意思 完全不知所云。。

网友:
就楼主这样偷懒的主,还想得到帮助?

网友C:
我是第二次发贴不懂怎么发  希望师傅师兄能提出 我以后会好好改进 谢谢 因为我没修好他就拿走了 相片都没拍啊   哪台电脑是用于绗缝机上的 进入绗缝机页面后 是在按F1就开始绗缝了 《5秒钟后就显示故障停机》你没反应 其他都很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没懂楼主的意思 完全不知所云。。

前几天迅维网打不开就没搞相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第二次发贴不懂怎么发  希望师傅师兄能提出 我以后会好好改进 谢谢 因为我没修好他就拿走了 相片都没 ...

兄弟,别偷懒,标点符号还是加上吧,要不显得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别偷懒,标点符号还是加上吧,要不显得乱

好的。下次一定记住。呵呵

网友E:
能帮你一定帮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帮你一定帮你了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路过。。。。。

多谢

网友F:
兄弟,叙述不清啊,你叫大家怎样帮助你?

网友G:
各行归各行,搞清楚是电脑部分的问题还是缝纫机械部分的问题首先,没接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叙述不清啊,你叫大家怎样帮助你?

多谢 下次我会把相发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各行归各行,搞清楚是电脑部分的问题还是缝纫机械部分的问题首先,没接触过!

多谢  呵呵……………………

网友:
里面的大婶呢   给看看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这个我修过,要

网友:
不知道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