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大电容解决办法

楼主(2012-11-22):
E:\DSC02953.JPEGNEC 大电容解决办法,用风枪把电容吹软后用刀一层一层切掉,再用刀把电容中间的铜箔括掉一点上好锡,焊上四个330电容,用线搭电容不行也不能焊6个

网友:
用线搭电容不行,这个试过确实CPU供电都出不来。直接在板子上加4个电容或者6个电容!这个问题有些怪,有些机子加四个不行,有些机子加六个!

网友:
呵呵,我一般都是加6个搞定。

网友:
三星R467进系统掉电

网友:
LS的方法相当不错

网友:
代换前你要先查下 电容的容值 在决定是换4个还是换6个

网友:
没试过用六个的。都是四个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