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帮我分析一下PU15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2-11-22):
(图片)

网友:
没查资料
2供电进来,

分压后电压达不到启动电压值,芯片把1脚接地,通过二极管拉低ALW_ON

分压后达到芯片的启动电压,芯片就把1脚开漏被5VALW上拉,二极管不导通,ALWON就不会被接地了

延时电容可能是没装吧 ?x7r

网友:
拆掉它都没有问题.它几乎不起作用,最多就是保护一下电路

网友:
ALW_ON如果接地,那3V或者5V就出来了,饼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