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客小记

楼主(2012-11-22):
今天接了一台台式机方正电脑。客户那机器是说开机无显示,主板是华硕M2N61  MD的平台。经诊断卡显示无代码。待机有测各电压均正常。,仔细一看靠被人干过桥。痕迹明显。测25M晶有杂波,跳变。,先怀疑它就把它换了,故障依旧。没动静,看看被别人加焊的桥,很糟糕,没办法我就取下桥在重新植株做好,加电跑D1上内存跑马完毕。我想开始肯定也是菜鸟把这块板当成AMD平台通病去赶桥的,我想啊,好多人拿到AMD平台的板子动不动就加焊桥,导致故障扩大。25M晶正有杂波也会导致不跑马。干AMD平台先小后大的原则去处理故障。这也就是好多人不愿意修AMD板子的原因。。谢谢大家

网友:
精点,“干AMD平台先小后大的原则去处理故障“,学习了

网友:
没有示波器啊!每次修AMD平台的板子都是直接测量25M晶振的电压,只要两脚电压正常并且有压差的话就直接怀疑桥了,看来修板示波器还是必须得有啊!

网友:
楼主啵啵抓的很好撒

网友:
没示波器怎么测竞争的好坏?

网友:
什么时候也要买个示波器玩玩喽!

网友A:
桥都被人干过了你咋还给客户修,在我们这就没修的价值了,直接给客户说你这没法修,就是修代价太大,不如换,这不就行啦。   你修好收多少钱?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都被人干过了你咋还给客户修,在我们这就没修的价值了,直接给客户说你这没法修,就是修代价太大,不如换 ...

280大洋。哥哥厉害不。
比换跟牛逼。还怎加了知名度。客户连连来啊。都说我牛逼。

网友B:
280大洋,一块新的才多少钱啊,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0大洋,一块新的才多少钱啊,黑啊

我告诉你们把,做维修不黑。。靠不是忽悠你。连伙食费都成问题。记住了装逼。往数字模拟总之把故障说大一点,难搞一点。。有的人不懂啊。看人说人话看鬼说鬼话。总之随机应变

网友:
确实  不过AMD单桥板子坏的情况确实很多

网友:
看来还是要示波器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