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32白屏 点不亮

楼主(2012-11-22):
  G32拿到师傅老人家说是白屏 说问题简单 给我整。  我拿到后看电流是亮了、。、但是屏上没显示啊。外接也是一样。没显示。显卡是216-0774009的卡。  图纸没得。。咋个办。换显卡吗?  希望朋友们给个建议啊。、

网友:
没图,机子不好修,凭经验了。

网友:
显卡贵啊。 90大洋。 。。。纠结

网友:
上波波! 读下内存波形 看下过内存了没有! 过了内存 就重新值桥吧。

网友A:
可以先看下内存。如果没问题重置下试一下。

网友:
看电流应该是亮了的啊。。加焊了显卡 不行  没织球   刚开始师傅说是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看下内存。如果没问题重置下试一下。

嗯 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B:
白屏查一下屏的供电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屏查一下屏的供电正常吧?

j打了下 屏上的保险19  3.3有。其他就不知道了

网友:
如果你感觉是显示问题,你可以先用风枪加焊显卡 看可不可以。如果可以,在来做显卡也不迟啊。

网友:
直接换 这个显卡重植没什么希望

网友:
重新织球了 也不行。。看来只有换一个看看啊

网友:
查了屏供电的话 应该就要做桥了

网友:
换了个显卡好了。谢谢上面的朋友们热心解答

网友C:
哈哈哈 显卡问题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 显卡问题所

平供电正常 就可以大概考虑显卡了。。

网友D:
你的机器到底是白屏还是没显示呢?问题都没说清楚

网友:
这种问题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机器到底是白屏还是没显示呢?问题都没说清楚

刚开始师傅 说是白屏 但我拿到是黑的。。

网友:
换的成本比较大   还是三思
俺觉得还是先植球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