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z65显卡门换改良显卡用一天就黑屏

楼主(2012-11-22):
接修一SONY 显卡门机器故障是外接显示,内屏不显, 显卡型号G86-730-A2  TAOBAO购了一片白胶751换上后跑3D 温度都正常,用了一天都OK 交给客户,客户用了一天送过来了,黑屏,又是外接正常 内屏不显。于是怀疑TAOBAO购的芯片不好,再次购了一个白胶的EM8P (卖家说可以用在SONY机) 装上后又显示正常,看视频到晚上正常关机,第二天早上开机又是老故障,下面怎么搞? 没辙了

网友:
我以前搞过一个LA-4494P的板子。换显卡只能用两个小时。
用了两小时后就黑屏了。加焊后又能显示,两小时后又不行了。搞得我要死了。

网友:
隐性毛病真不好搞

网友:
LZ 解决了,别忘记说下

网友:
多年经验,你这个不是显卡问题,你换10个都没有用,最大可能是显卡周边的耦合电容,变化,以及PCB板成接触,由于的你加热原因,所以短时间正常,你一旦冷机就不行了,而且你的测试方法应该是连续测试,你没有等PCB温度降到室温再次测试,这样问题又会如前,经验之谈,望能帮到你

网友:
是的 黑屏了加焊一下就好  给人感觉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现在换了一个740 在测试中   有结果贴上来

网友:
想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5楼的同志说的有道理,应该查查外围电路了,先把电容换了

网友:
扇热      还有外围电路

网友:
排除散热问题  排除焊接问题 ,换740后涛声依旧

网友:
故障时 外接有显示 内屏不显 有进系统声音

网友:
植求没植好!很明确的告诉你。不要用拖锡带拖了直接用铬铁拖平上BGA

网友:
怎么没有怀疑是屏线的问题了,外接有没有其它的问题了?

网友:
已经排除焊接 显卡 问题 也可以排除屏线问题 因为换上显卡后开机看视频 从早看到晚都不会有故障 机器晚上关机 第二天一开机就故障出现 外屏显内屏不显 无暗字 应该屏没有收到LVDS信号 奇怪的是外屏可以显示说明显卡工作条件都是具备的 那么只有显卡LVDS输出到屏线接口之间的故障了

网友:
试用风枪吹一下显卡位置背面的电容,看问题是否解决,确定是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
看看屏线接口 条件呗 楼主有钱啊 那显卡都在买 我们都是拆机的 那种显卡淘宝卖的还不如拆机的好

网友:
你有波波吗?看一看电压是好的吗!这个也很重要阿

网友:
建议换显存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