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K24电源灯闪

楼主(2012-11-22):
今天碰到一进水苹果本本,同行已经做过了桥,现在插上电源,电源灯就一闪一灭。拆了C6994后电源灯正常长亮了(当然机器还是不触发的),电容本身是好的,次电容是连接LT3470A的3 ,4脚的,经测量,4脚电压3.4V  3脚电压为12V  2脚电压是3.4V  1脚电压是1.2V,请问各位,这个3脚电压12V是否正常?

付上K24的电路图点位图 K24

网友:
苹果的技术比较保密

网友:
是啊,没有修过苹果

网友:
重要的是4脚电压正常就对啊,3.425V都正常输出了,你说芯片的工作条件正常吗,不正常它能OUT吗?

网友:
有没有那个电源口的图纸

网友:
反馈升压的把,标志是6.3V的

网友:
爱莫能助了·····

网友:
我手里有一台进水k24正在修理,能否帮助

网友:
你图上的电路估计没有问题, 灯闪看是否有短路、或者缺件。  灯闪应该是上电后的一种保护状态显示。 就像HP的灯闪。

网友(2012-12-22):
这个是震荡电容,如果取掉3.42V的电压就不会出了,楼主还是查后面触发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