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0寸液晶显示器电源问题

楼主(2012-11-22):
型号是L2060WD。刺击不同点,拆机目测电源板烧坏了,电源芯片炸飞了,看清型号,根据经验和目测周边电路财测电源IC可能是LD7575ps。换后负载电压偏低,12V的只有8V,,,,5v的只有2V。求各位高手分析分析。。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多多查查周围元件是否有异常

网友:
哎呀,我是要大师们分析分析。加分做什么呢?

真实在,顶你!

网友:
还是前级有问题  仔细看看

网友:
周围的电阻全部量一遍,

网友:
都查过了,后来又换了个电源IC,就好了,还是电源IC 的问题,我第一次换那个是坏的,郁闷,新的也有问题啊

网友:
这个真没有见过

网友:
联想的一般都是7575ps、

网友:
那是经常的。。。。

网友:
居然还是这个芯片坏,由于芯片劣质走了不弯路。

网友A(2012-12-29):
到底是修好了还是没有修好啦?

网友:
运气好  烧电源IC  前后级  没烧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修好了还是没有修好啦?

不是说过修好了

网友:
配件质量影响维修效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