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苹果加了固件密码

楼主(2012-11-22):
客户那来要时说系统坏了 让做系统 发现有固件密码 问客户说没有呀。问题了来 有固件密码不让做系统 怎办了 密码又解不开 怎么办。发现进系统是ghost下面dos 于是就进ghost 装 嘿嘿还真装成功了
苹果

网友:
楼主到底要说啥啊

网友:
苹果的密码刷BIOS 就能搞定

网友:
苹果很少接。。。

网友(2013-07-23):
请教:苹果 如何 刷 BIOS?

网友(2014-07-04):
楼主要说的是很幸运吧 用原系统下面的dos装好了系统 是这个意思不? 这个密码直接刷bios 就搞定了

网友:
请问是苹果笔记本吗,没遇到过啊,苹果不是长按OPTION键选择启动项的吗?难道你的苹果可以按DEL设置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