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不充电

楼主(2012-11-22):
我这有台DELL M5010不充电,经查芯片BQ24745 的22脚DCIN 18V,2脚ACIN 2.4V,13脚ACOK 3.2V,3脚VREF 3.2V, 25脚BOOT 5V,21脚VDDP 5V,11脚VDDSMB 0V,23脚不装电池0.54V,装电池10V,装上电池有10V估计是电池的输出,而不是输入。现在是不充电,单独用电池可以开机,但只能维持3秒就掉了,用外接一切正常,电池接口在单独用电池的情况下 第1脚10V,其余0V,在单独用外接的情况下,1脚0.54V,  3脚3.2V,  4脚3.2V, 5脚3.2V,其余0V,在电池和外接同时用是1脚10V,  3和4脚3.2V,5脚0V。其余0V,芯片换了,电池换过了,求思路。谢谢。

网友:
检查下电路吧

网友:
acok应该是低电平吧 acin大于二分之一VREF

网友:
电池坏了吧,换一个电池没

网友:
查下EC与充电芯片电路。和电源适配器。

网友:
俺也遇到一台DELL 3400的机器,不充电,系统下能认到电池也能显示电量,但就是不充电。跟楼主不一样的是11脚VDDSMB 3.3V,其它的都跟楼主的一样,请高手给看一下,哪个电压不对导致的不充电,

网友:
我也是屏线进水,修好之后用了两天,电池装上去就点不亮      求解啊

网友:
看一下取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