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待机0.05 不触发

楼主(2012-11-22):
接到一台机器 E420 待机0.05 待机不正常  没有3V 5V    请问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 求助

网友:
轻微短路,可能是芯片或者电容有短路

网友:
好像这个待机有点高。

网友:
查下3,5V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有断线或轻微短路

网友:
95280换了应该就好了! 这是通病,我已经修过好几台了。(换95280风枪温度要调低点,这种芯片容易焊坏。)

网友:
南桥晶振,RTC

网友:
应该是I/O坏了。

网友:
95280芯片坏了。

通病 就是这个芯片

网友(2014-06-27):
会不会有可能是线性微短?

网友:
我遇到过,然后拿钱去给人家修就好了

网友:
D95280坏了坏了就好,如果换了还不行那你多换几个,这个芯片新的坏的都多

网友:
95280假的多,有料板就拆吧

网友:
D95280这芯片问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