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给位神们看看这个是多少鸥的电阻~是不是压敏电阻~?谢谢了~

楼主(2012-11-22):
是迈拓的160G硬盘~图中画圈的那个电阻掉了~不知掉到何处了~
烦请大神告知~谢谢!
板上写的好像是C208~

网友:
老大,C是电容,

网友:
随便找快板,换上就好了。

网友:
电容,和那个大小形状一样就行了。

网友:
同样大小 同样的颜色就能换了

网友:
这样啊~那好吧~

网友:
是电容,电阻用R表示好不好.

网友:
呵呵,这个不用都没有关系的

网友:
有时候真的是手贱搞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