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主板问题一样,通电风扇转0.1秒断电

楼主(2012-11-22):
是945的主板,换过电源,cpu,内存了。

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一块是七彩虹的,一块是精英的。

网友:
CPU自保了,你测一下内存供电和CPU供电,如果都是好的话就可能就是桥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可以上个假负载测试下cpu的供电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短路了

网友:
先换一个好的电源试试再说吧。

网友:
CPU供电CMOS管坏

网友:
各分组电压都出来了没有?先没下分组电压吧。

网友:
先拔掉那个给CPU供电的4针,再开机,看看风扇还是转一下就停吗

先确定是否为CPU供电保护

网友:
快速断电 应该是有严重的短路存在 打阻了吗

网友:
问题不详细,在很多情况下都有可能发和此类问题。2块主板都有这样的问题那还是检查下其它硬件吧。

网友:
应该是电源保护了吧,拔掉四pin 不插头试试,看还断电吗

网友:
CPU供电CMOS管有短路

网友:
楼主对各电压对地打阻了吗,看症状肯定是短路了。

网友:
有人能教我就好了

网友:
排除下短路和供电问题

网友(2013-10-11):
现在我手头上也有这种问题的板,修了一个多钟了还是没搞定头都大了

网友:
1不插4PIN电源如果不掉电的话,那么就是4PIN电源12V短路或者VCORD 短路。
2不插4PIN电源也掉电的话,那么就是24PIN电源有问题,5V 3V 12V看有短路的不,看看USB 接口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