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伊N80

楼主(2012-11-22):
我手上有一个尚伊n80进入系统以后,解不了锁,是不要密码的,就像手机解锁一样。我点屏没反应。是那里的问题呢?是触摸屏的问题吗?怎么判断呢!我没有关于平板的任何东西。

网友:
是触摸屏坏了,电阻屏就易容找,电容屏只有找同型号的换。

网友:
触摸小板坏了,返原厂修吧!小板要烧软件的!

网友(2013-01-01):
是触摸屏换了就好!

网友(2014-12-19):
换触摸屏试试看吧。